求助关于AC97的一段程序

楼主:
请问各位:在电池管理中有一段采样程序,通过操作AC97(不是通过AD吗??)进行读写
其中程序如下:
BOOL Battery_sampleADC(DWORD *sample,unsigned ad_number)
{

        USHORT adcData;
        ReadAC97 (0x7A, &adcData);

        if(adcData & WM97_DATA_PENDOWN)
        {
                return FALSE;
        }
        ReadAC97 (0x76, &adcData);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POLL;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MASK;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DEL_6;
        adcData &= ~WM97_TOUCHCTRL1_ADR_MASK;

        adcData |=  (ad_number == AD3 ? WM97_TOUCHCTRL1_AUX3 : WM97_TOUCHCTRL1_AUX2);

        WriteAC97(0x76,  adcData);
        Sleep(10);
        ReadAC97 (0x7A, &adcData);
        *sample = adcData & WM97_DATA_VAL;
        if (*sample == 0)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程序先读AC97,取到adcData值,然后又读一遍AC97,然后又写进一写命令字,然后有调写AC97,然后又读,最后取到AD采样电压sample
问题:1、AC97不是控制音频的总线吗?为什么跟AD有关系??2410的不是这样的吧(这个CPU是PXA270)
      2、蓝字部分是什么意思??
      3、多次读AC97的作用是什么呢??
感谢各位

网友:
1.PXA270本身不带有AD转换器,需要通过声卡芯片上的AD转化器来读电池电压值,所以需要控制AC97,而2410/40本身cpu就带有AD
以下问题请参照你的声卡芯片手册,WM97xx或者UCB14xx什么的,大概作用就是要区别开是触摸屏的AD数据还是电池的,因为270的触摸屏也是接在声卡上的

网友:
o
very very thank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