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按OK键直接关闭程序,而不是隐藏程序。●

楼主:
如题。我的开发工具是.net2.0。

网友:
什么系统、什么环境?
LZ什么都不说,让大家猜啊!

网友:
重写对OK的响应

网友:
设备环境是Mobile6的系统。
怎样重写OK的响应叫?在可重写事件里好像没有这个事件。

网友:
应该是wm_command idok 事件。
如果不是,可以用spy++来确定是哪个事件,然后重写该响应

网友:
我是用的.net2.0开发工具.
楼上说的这些好像不是.net里的

网友:
lenux做法正解,
LZ可以试试,

.net2.0开发工具,
相信LZ也是用vs2005的c++语言开发的把,
wm_command   idok这些事件都有的.

网友:
把Form的  MinimizeBox 设置为 false,然后调用 Form 的 Close();

网友:
同意7楼的AppFramework用过都说好
//窗体Load
        private void FormMain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his.MinimizeBox = false;
        }

网友:
这几天没上网。按7楼的做法OK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