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B的一些API没有定义的问题

楼主:
平台:自己定制的wince5.0平台,非mobile
问题:CeCreateDatabaseWithProps和CeCreateSession函数未定义;本机上没有wincebase_edb.h和coredll.dll;
coredll.lib和winbase.h中没有这些函数的定义。

   是我定制的平台有问题,还是wince5.0对EDB支持不够好?

http://topic.eeworld.net/u/20071228/16/00ca5f66-cf2b-422f-a184-4576eee7ea6c.html上有人说,
在wince5.0中EDB的一些API是不支持的。
如:CeCreateSession,在coredll.dll中找不到这些API的接口。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是定制WINCE平台时没有勾选EDB的支持,重新做了个支持EDB的SDK就好了

网友:
俺手头上有个WinCE Mobile 6.0的EDB例程(Mobile 6.0的SDK在VS2005上编译通过),在Mobile 6.0的模拟器中可以运行;
然后直接复制到自己的2440上(跑WinCE5.0),刚开始使用2440编译出来的wince5.0sdk在VS2005中编译不过,后来定制WINCE平台时没有勾选EDB和的数据库支持: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Database Support项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File Systems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EDB Database Engine项
重新Sysgen,然后生成新的SDK并安装,在VS2005中编译没有问题,同时也把加入数据库和EDB组件的最新镜像烧录到了开发板,但是下载EDB例程还是运行不了,提示说“缺少组件”和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