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面试问题,你能做出来吗?

楼主(2008-03-06):
一个面试问题,你能做出来吗?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自己也思考过,现还是没有比较有把握的答案,请高手一起来看看。
问题是:在一个大型系统中,功能模块要和UI层分割,但中间会牵涉到很多状态和事件。怎么管理这些状态和事件?
面试问题
windows

网友A:
使用一台工控计算机。在计算机上建立CAMAC总线服务程序,通过CAMAC总线接口以连接各功能模块。
UI采用一部触摸式人机界面,通过USB与计算机连接。
计算机上另建立逻辑与系统程控平台。用来建立人机界面与功能模块的状态与事件处理。
当然,人机界面也可以连接到CAMAC总线上,这并不影响功能模块与UI层的分割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