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的PSSR寄存器求教

楼主:
平台PXA270+wince5.0
我在改一个touch驱动,其中需要判断touch irq的状态,即中断引脚是高还是低,我的中断信号连到了GPIO_40,所以我使用g_pGPIORegs->GPLR1 & 0x00000100来判断high或者low,但是测试发现,不管touch有没有点住,返回值都是high,显然读值不正确。
经过搜索,发现必须将PSSR寄存器的RDH位(RDH是PSSR的第六位)清零,才能正确读到GPIO的状态,但是怎样操作这个PSSR寄存器呢?
我在intr.c中加入了

volatile XLLP_PWRMGR_T        *g_pPwrRegs  = NULL;
g_pPwrRegs->PSSR&=~(1<<6);

但是没有效果,请高手指点一下,对你们来说可能就是个很小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清RDH位一般是在系统reset,初始化完GPIO口后马上做的,一般在BOOTLOADER或KERNEL的初始化代码里做。应用程序或者DRIVER里直接操作GPIO就行了,不用管RDH。

网友:
大哥1<<6清到别的位上去了
再说这个是GPIO功能的总开关,一般是在Bootloader初始化最早的时候就设好了,还需要到你的中断处理函数里来设吗?

网友:
非常感谢,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