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文件考到电脑硬盘上?(C#)

楼主:
如何把设备里的文件考到电脑指定目录下
用设备里的程序实现
怎么搞?
谢谢!

网友A:
设备里的程序?什么程序

网友B:
方法很多,关键看LZ用什么东东通行通讯或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里的程序?什么程序

简单的说,就是通过USB读写电脑里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很多,关键看LZ用什么东东通行通讯或连接

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
大侠请指教,谢谢!

网友:
ActiveSync编程,LZ去PB的帮助下看看吧

网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04058/zh-cn这不是个太难的总是,关键得看SYNC是不是已经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