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软件模拟方波”的问题

楼主:
我的板子是arm926,kernel是2.6.14

我想用一个gpio来模拟一个方波输出,周期13ms*2,(高电平13ms,低电平13ms),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结果是方波不稳定,现象是这样的,但一个波形发出来后,前面部分正常,都是高电平13ms,低电平13ms,但是在中间部分,有几个周期变了(高电平90ms,低电平13ms或者高电平13ms,低电平90ms),但是这样的周期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但出现这样不正常一个周期后,后面的又变正常了,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一个这样不正常的波形。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的方波输出程序是用tasklet来完成的)
是不是由于别的中断程序抢占了CPU?(我的系统还在跑别的程序)  还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啊?

网友:
有可能.还有或者是GPIO之间的干扰.

网友:
90ms正好是7*13MS(91MS),所以也有可能程序的逻辑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是arm926,kernel是2.6.14

我想用一个gpio来模拟一个方波输出,周期13us*2,(高电平13us,低电平13us),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的结果是方波不稳定,现象是这样的,一个波形发出来后,前面部分正常,都是高电平13us,低电平13us,但是在中间部分,有几个周期变了(高电平90us,低电平13us或者高电平 13us,低电平90us),但是这样的周期是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在出现这样不正常一个周期后,后面的又变正常了,隔一段时间又出现一个这样不正常的波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不正常                                不正常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的方波输出程序是用tasklet来完成的)
是不是由于别的中断程序抢占了CPU?(我的系统还在跑别的程序)  还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啊?

网友:
如果你确信你的驱动没有问题,硬件连接没有问题,那么显然是系统时间被占用,有优先级更高的进程抢了一部分的CPU时间片。

ARM下何必用GPIO模拟呢?现在的ARM都是带PWM硬件控制器的,你设定好占空比、频率,就自动输出的,不需要CPU去操作GPIO模拟的。

网友:
呵呵,小伙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用非实时的操作系统来做实时的事情。

Linux是多任务的系统,你的任务和其他的任务一起在跑,可能有时候其他的任务要的时间比较长,长到你的方波都波了好久了都还没轮到它运行,就会出问题啦。

以后别干这样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