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串口

楼主:
各位兄弟谁开发过或者正在开发WinCE串口程序,一起交流一下,QQ:987530739,交流进步,谢谢!

网友:
到处都是的,你想要什么?

网友:
我照着那个《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写了一个程序,但是在读取数据的时候老是出错,出错信心: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14): Thread-Id=05c7000e(pth=84c2d5a4), Proc-Id=05a3000e(pprc=87bccd5c) 'CommDemo.exe', VM-active=05a3000e(pprc=87bccd5c) 'CommDemo.exe'
PC=0002360c(CommDemo.exe+0x0001360c) RA=4002e783(coredll.dll+0x0001e783) SP=000afc18, BVA=00000079
这是通过与主机对联串口是得到的信息
我都没有改变那个读线程和那个读数据的函数

网友:
会的兄弟能不能帮忙一下,谢啦·

网友:
建议先用ReadFile和WriteFile读取串口数据。
确认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那书很烂的吧,一般原因是你的代码unicode函数和ansi函数混用在测量长度时出了问题,导致内存溢出。

网友:
串口驱动多的很,参考的也很多,

网友:
很多....但是,讲细节的 少的可怜,全是转载。
你是用那个平台做的?

网友:
把你的EXE的MAP文件编译出来,对准下面的位置,就知道是那个函数调用出来的异常!

PC=0002360c(CommDemo.exe+0x0001360c)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45715
去我的资源那里下载,有现成的,基于Visual Studio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