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屏幕切换?

楼主(2008-12-15):
如何控制屏幕切换?
设备从横屏模式切换到竖屏模式, 是怎么控制的?
可不可以自己去控制, 比如说点击确定键, 从横屏到竖屏?
设备
如何

网友A:
屏幕旋转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可以的,试试这个函数吧
LONG ChangeDisplaySettingsEx(
LPCTSTR lpszDeviceName,
LPDEVMODE lpDevMode,
HWND hwnd,
DWORD dwflags,
LPVOID lParam
);

网友C:
优龙的2440开发板有这个功能,按一个小按钮就可以旋转屏幕。可以找他们的代码看看

网友D:
当然可以自己控制了,点一下屏幕旋转一下就行了

网友:
ChangeDisplaySettingsEx就是这个API.不过需要驱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