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支持的网络协议

楼主:
 很多书上看到说vxworks支持TCP/IP等网络协议
如果要自己写一个网络协议,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给个思路
谢了~
刚开始接触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网友:
自己写网络协议!
敬仰一把

网友:
就是不懂才问的呢,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现在还在头疼中...

网友:
自己写协议栈,你太牛逼了!
VxWorks 自己提供了完整的协议栈的,同时也提供了自己写协议栈的接口,MUX层之上,SOCKET之下进行自主协议开发还是比较方便的,原因是这2个层提供了公用的接口。
建议去看官方的网络编程手册,找中文的很难,多多联系英语吧!

网友:
通常情况不要自已去实现TCP/IP的协议栈,如果你的特殊处理,就用钩子函数完全可以搞定!ipFilterHookAdd()

网友:
lz说的协议可能是软件内部通信用的协议,不是我们常用的TCP/IP协议族的协议吧

网友:
vxworks的协议栈是基于freebsd的,有兴趣可以找vxworks的内核代码看看。
写个协议栈也不难,照着各种rfc写就是了。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发现自己找错了方向,实际上不需要自己写一个完整的协议这么复杂
只是我不需要通过协议层,直接通过以太网发送自定义的帧就好了
不过现在用muxSend函数的时候又碰到一些问题
一是cookie只需要调用muxBind然后得到返回值就可以了?
二是对M_BLK结构不是很清楚,
希望大家能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找TCP/IP的代码看,
如果自己定义通信协议的话,socket和hdlc、串口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与开发板联调的时候,muxLibInit的返回值为ERROR
是不是哪里没有配置好呢?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板子上带了bsp,我现在是想在应用层调用驱动函数直接发数据帧到以太网
驱动中有send函数,但是参数是一个数据结构,里面包括了像END_OBJ这样的量
不知道在应用层中如何获得这个量,希望能给点思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