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WM实现DA转换

楼主:
我想用STC12C5410AD的单片机的PWM来实现DA转换,但不知如何做才能输出0-4V的电压,AD采集的数据也为0-4V,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使用一个开关管,一个电感,一个电容,用升压的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BOOST升压电路的基本原理知道吧?
类似的实现就行,只是精度要求可能会决定设计的难度,还有要注意反馈网络的设计,开环的东西总是不可控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精度可根据要求自己确定 精度越高 则希望的pwm的精度也高

网友:
还boost,有必要没???????
一个rc低通滤波了事

网友A:
CPU的IO电压是3.3V的,能以RC做到4V吗?

网友:
首先STC12C5410AD可以是5v供电的
其次STC12C5410AD某些io口应该可以是开漏输出的,外边上拉一个5v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IO电压是3.3V的,能以RC做到4V吗?

有源低通

网友:
PWM是8位的,能给出个确切的电路吗?我对 boost了解太少,5V供电,rc能实现也行.能给出具体的软硬件实现方法吗?多谢各位参与!

网友:
         +-------+
PWM------|       |------------+---Vout
         +-------+            |
                            -----
                            -----
                             ---
                              -
rc>5T(pwm)

网友:
10楼 这个图挺好。

网友A:
原来是5V的,现在用3.3V的习惯了。

PWM--电阻-----Vout , 这个Vout就是经过RC平波之后的电平,具体的电平值,是根据PWM的占空比来的,比如50%,那就是2.5V。阻容尽量大点。
         电容
          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5V的,现在用3.3V的习惯了。

PWM--电阻-----Vout , 这个Vout就是经过RC平波之后的电平,具体的电平值,是根据PWM的占空比来的,比如50%,那就是2.5V。阻容尽量大点。
          ?
          ?
        电容
            ?
          地

同意他的意见。

网友:
欲提高带载能力,需用有源RC低通滤波电路,是较可行的方案

网友:
很好,刚遇到这个问题!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