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VC中动态显示JPG图片的方法?

楼主(2008-04-07):
求EVC中动态显示JPG图片的方法?
有一个方法是在OnPaint()中显示, 这种方法无法动态显示,也就是说我不能够随意地改变图片,我想要弄个按钮,按下就换个图片这样,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
图片
改变
动态
如何

网友A:
OnPaint 也可以动态显示吧
比如你可以动态换背景图呀
比如你在对话框上按钮换图片的话
就可以换图后 Invalidate一下就可以动态了呀
因为Invalidate 就会自动调用OnPaint呀

网友B:
http://blog.eeworld.net/dthxman/archive/2007/12/14/193651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