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的疑问!

楼主(2008-07-18):
关于中断的疑问!
比如我定义了一个外中断函数,里面执行的程序大约用10秒,,
那么,如果我在第5秒的时候再激活一个中断(时间中断),那么,这个外中断会继续执行吗?还是停下来,或者什么的?
程序

网友A:
看你进入外中断时,是否关闭了其它中断。

网友B:
中断优先?

网友C:
什么CPU平台?不同的CPU的中断设置是不同的,有的允许嵌套,有的有优先级。
如果CPU的中断有优先级,先执行的优先级高的话,运行5s,即使激活了另一个中断,此中断仍然能够运行。直到运行结束,才会去执行刚才激活的那个。

网友D:
CPU在每一个机器周期顺序检测每一个中断源。在机器周期的S6采样并按优先级处理所有被激活的中断请求,如果没有被以下条件所阻止,将在下一个机器周期的状态1(S1)响应激活了的最高级的中断请求。
1.CPU正在处理相同的或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2.现行的机器周期不是所执行指令周期的最后一个周期
3.正在执行的中断返回指令(RETI)或者是对IE、IP的写操作指令(执行这些指令后至少再执行一条指令后才会响应中断)
关于中断优先级,你可以自己定义,通过将对应的控制位赋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E:
我觉得主要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一般的CPU都会有优先级顺序,楼主要看下手册确定你的那款CPU如何定义中断优先级,如果你定义的时间中断优先级高于外部中断,而CPU本身又允许中断嵌套的话是可以在执行5秒后去执行时间中断的;还有就是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内容要尽量的少,以减少在中断内运行的时间,不然会影响CPU执行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