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操作系统的程序员应该会哪些语言?

楼主:
我想学开发操作系统,但不知从哪门语言着手,能告诉我开发操作系统应该学会哪些吗?

网友:
这个有点玄乎啊,开发操作系统都是c和汇编,但是关键不在这个地方。

网友:
汇编语言是肯定需要的,如果是非常简单的微系统,只需要汇编就够了,如果稍稍复杂一点,可能还需要使用高级语言,一般会选择C和C++。

网友:
硬件方面要知道哪些呢?

网友:
你要管理哪些硬件就要了解哪些。

网友:
关键就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

网友:
这个好象有难度

网友:
我在写一个简单的OS
纯汇编的,写起来比较难受。我们的芯片还没有port C的编译器呢

网友:
写操作系统重点不是开发语言的选择,先把计算机原理,操作系统等基本知识弄清楚吧。

网友: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这些语言都有用

网友:
老是看到这种问题!你想学什么就去了!买本书开始了。困难一定会有的。学成学不成都会留下一些知识。问着问那!

网友:
操作系系统的调度和管理的算法原理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