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功能仿真出现致命错误。 Fatal error: Module: quartus_sim.exe Exception: Access Violat

楼主:
*** Fatal error: Module: quartus_sim.exe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Stack Trace:
01a314e6: SDB_DFF_INFO::set_last_clock_value() + 0x34 (tsm_sdb)
01a03144: EDS_ENGINE::propagate() + 0xb0 (TSM_EDS)
01a03321: EDS_ENGINE::propagate_new_value() + 0x1ba (TSM_EDS)
01a04cc5: EDS_TIME_WHEEL_ENGINE::process_pending_events() + 0x11f (TSM_EDS)
1eebab1c:
End-trace
有谁遇到相似问题的/或者高手
帮帮忙

网友:
仿真为什么不用Modelsim呢?

网友:
信号不能相加的吧,只有数字才能相加,好像是这样的,我碰到过

网友:
vhdl的仿真也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