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2440+CE5.0的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8-11-02):
2440+CE5.0的触摸屏问题
小弟用2440+WinCE5.0,按照优龙开发板的方法接上了触摸屏后,发现在WinCE下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后,触摸屏十字标志可以移动,但是却无法退出校准程序,可以一遍一遍的校准,就是无法退出。请问各位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是硬件连线错误还是驱动问题?
触摸屏
问题
程序
开发

网友A:
那是没有校正对。校正正确了就可以退出来的!你一定要按稳健了再送。。。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B:
没有退出应该是偏差太大,你可以试着特意偏向一边一点去校正
至于是什么原因还很难讲,我们经常遇到的是屏有问题,但别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C:
如果连线错误,导致触摸屏坐标左右或者上下颠倒,是无法校准的,建议把坐标打印出来看一下,或者先不要校准,直接进入系统,看看现象

网友D:
应该是没校准的原因!

网友E:
还有种可能。。。3.5寸你很长宽不会反了吧。。。

网友F:
谢谢各位好心人,我把坐标打出来了,居然所以的*px和*py都是0.这是射门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G:
硬件或者驱动问题?
如果所有点都是0,那肯定就是了

网友H:
自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