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对话框画一张位图作为背景,在画背景的那会会导致子控件的位置变成白色的问题??

楼主:
void CTestPmpButtonDlg::OnPaint()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RedrawPmpDialog(dc.m_hDC);

        // Do not call CTestPmpBasicDlg::OnPaint() for painting messages
}
上面是对话框类的画背景代码,用单步执行,在模拟器中按F10执行RedrawPmpDialog这句,执行完后会导致子控件的位置变成白色,如果机器速度比较慢或我要执行比较复杂的操作,这个白色的背景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同样的代码在VC下操作,则会用背景图盖住子控件的位置,这样如果机器速度比较慢或我要执行比较复杂的操作,看到的是背景,还容易接受些.

大家应该都碰到类似问题,只是或许没关注而已,不知道大家有啥好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如果不单步呢?也会白吗?嵌入式平台的运算能力本来就不如PC的,处理图形视频等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的。
为什么不在Init Dialog时直接画好再Show出来呢?为什么要动态去画?

网友:
不单步执行也是会白的,只是很快被刷新了,但还是可以感觉到闪的,我就是后台播放视频,然后切换程序才注意到这个现象的
在Init Dialog时画好再Show出来,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存在的,我说动态画只是想把问题弄简单点

大家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恩,你的算法决定了这个问题的存在,靠每次刷新来显示背景,这个闪是必然存在的,这主要决定于你机器的速度和正在执行程序的复杂性,播放视频本身就是要占用大量CPU去解码,这时突然刷屏,肯定有延迟的,好像没有办法了。

网友:
把默认画刷改为NULL

网友:
楼上的,如何把默认画刷改为NULL??

网友:
不知道阁下有啥更好的算法没有?

网友:
试试
WM_ERASEBKGND
时把背景设为透明什么的

网友:
楼上的,不行,我试了,执行RedrawPmpDialog这句话时,按钮控件并没有收到WM_ERASEBKGND消息,

网友:
我只希望在执行RedrawPmpDialog这句话时,显示的是整个都是背景,就是背景把按钮盖住,然后轮到按钮画的时候再画,类似Window的做法,不知道能否做到,我感觉设置某个属性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重写虚函数OnCtlColor,把返回的画刷弄成NULL试试.

网友:
楼上的,OnCtlColor是在主对话框弄成NULL还是在按钮窗口做?

网友:
to xiaoguanglee:

不行,我把两个都弄成NULL,还是不行

网友:
我感觉这是父窗口和子窗口重画的先后顺序的机制和覆盖的问题,这里有微软的工程师吗?能否帮问下这个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在注册窗口时有一个叫背景色的句柄,把它设置为NULL就OK

网友:
楼上的,注册窗口时? 在那个函数可以修改,能否讲仔细点,谢谢

网友:
注册窗口是指在RegisterClass的时候,一般用API写程序才会去写这段代码.LZ是基于对话框的MFC程序话,可以试着在InitDialog的时候为DC选入一个NULL_BRUSH画刷,然后可以试下勾选父窗口的CLIP CHILDREN风格,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LZ是基于对话框的MFC程序话,可以首先把对话框和控件的visible设置为为不可见的,然后在OnInitDialog中先ShowWindow窗口,然后再UpdateWindow然后再Show控件,这样就不会有空白了,但是有可能会看到控件闪烁的问题。

网友:
把RedrawPmpDialog贴出来看看

网友:
ATL??WTL??
我一般只用SDK,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WM_CTLCOLOREDIT可以看看这个消息里面的那组消息,那几个控件是要在父窗口中才能处理背景色的.

如果还有闪屏问题的话,可以用双缓冲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上应该有示例.

网友A(2008-07-09):
double buffer can avoid this issue. please try as the iidioter s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