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gprs点对点通讯?

楼主:
我想试一下2个gprs模块的点对点通讯,但是连不通,2个模块拨通后都是10.14.x.x  ip地址,为什么连不通??
有人说是移动认为阻断了内网之间的ip连接。但是也没有查到较权威的说法??
现在有的公司的gprs dtu产品提供点对点的通讯模式,而且每个模块只需1个16位的端口号,也是tcp/ip连接,我想问他们为什么可以点对点,点对多点通讯???
不会是他们另外建立了一个公网的服务器吧???

网友:
如果用cmwap接入点,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移动网关,移动网关只支持http和wap协议,而且也不能点对点通信.
如果用cmnet接入点,应该是可以点对点通信的.
以前我朋友做过这个,细节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咨询移动的,当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移动会给你权威的说法,当然咨询的过程比较麻烦,因为你要找对人.可能要多问几次,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本来希望用一个GPRS无线上网卡和一块GPRS终端相连的,可行连不上。
ip地址都是10.14.x.x ,
最后还是选择ADSL上网,才和GPRS终端连上了!
具体原因都还没弄清楚!

网友:
我测试过,如果是同省移动GPRS网,可以连通;跨省就不行。估计同省的是同一内网,跨省的则是不同的内网。

网友:
请问4楼是怎么连通的??
我用cmnet cmwap都试过连不通。

网友:
我用cmnet省内TCP连通成功。

网友:
请问6楼是怎么连通的??
我用cmnet 试过连不通。
有人说2个gprs模块的3段ip都相同,才可能连通,但是那种可能性很小。6楼是怎么连通的??

网友:
我是用2个Windows Mobile手机进行的测试,一个是多普达818Pro,另一个是联想的E6。写了个TCP程序,可显示本机IP,并既当服务端有可做客户端。等连接上cmnet后,分别在2个手机上运行这个程序,然后互相连接,并传输MPEG4视频流进行显示。省内可以连接成功,不过看起来带宽很窄,估计只有10多Kbps。后来我与其他省的朋友用同样程序测试,没有连通。

网友:
可能每个省不一样,不过可以使用NAT穿透技术不

网友:
我测试过移动的网关属于Symmetric NAT,无法穿透。

网友:
呵呵。。两个GPRS的内网IP之间的通信,很多地方是关闭这个功能的。不过如果使用APN专网的卡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移动为了推广他们的APN业务的一个手段吧。
具体哪个城市开通了,哪个城市没开通,就不好说了。

DTU厂家的点对点,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好多说。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wxf0204/archive/2008/09/10/2909138.aspx

网友:
请12楼讲解清楚一点??????????????

网友:
只有cmnet可以用socket   cmwap不行

网友:
   最近遇到好多关于GPRS点对点通信的问题,说得太多了,我这里就详细的解释一下。

        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移动都对移动内网之间相互通信做了限制,当然这个限制也仅仅是针对普通的CMNET用户。移动现在大力推广他们的APN专网,专网内部通信当然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无非就是移动想办法多推广点业务。APN的费用还是挺高的,标准资费就是开一个APN需要9600/年,资费另外再计算。)对于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大家心里都清楚就行。

        不过毕竟有些地方内网相互通信还是没有关闭的,不过毕竟趋势在这,谁也不知道过了今天,明天还行不行,风险比较大。如果你一定要采用这种CMNET的点对点,当然也没谁会阻止你。不过那你就要解决一个固定IP的问题,CMNET网内分配的GPRS IP都是动态的,只要重新启动就会改变。采用DNS的方式也有困难,很少有DNS支持移动内网(好象以前有88IP支持,后面好象也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其他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一般采用的方式无非是自动短信通知、IP挂靠等等。不过很少有DTU厂家这么做过,这个毕竟是在自己协议程序内部来修改的,很多都是用协议模块或者采用协议芯片,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说实话,我很不支持,虽然从技术手段上看,好象是很“先进”,但是实际通信效果并不好。下面我就推荐一种方式。

         采用一种服务器中转的方式来做。建立一个数据交换中心,通信结点全部和这个数据交换中心建立连接,每个通信结点都有ID标识,在数据中心建立交互规则。这种方法不仅仅可以解决两个点之间的通信,同时也可以解决多点相互组网。

          本人做过几个类似要求GPRS点相互传输数据的项目,其中一个特别影响深刻(是做电力配网的),前期他不认可我提的数据交换中心的方案,一定要我们在无线数传终端内(DTU)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是要求多点对多点的相互通信。虽然复杂,不过由于的设备终端上是我们自己的协议,有一套我们自己的系统,所以也不算多麻烦的事情,做好以后,现场运行后才发现,由于GPRS网络本身的不稳定性,经常导致由于某一个通信结点一重起从而导致其他结点的重连接,而且有时候反复出现这些问题。整个系统的通信效率非常低。后来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建立在数据交换中心的模拟系统上,他们同意采用我提出的这个方案,整个系统才稳定的推广开来。

          如果有朋友对这个有兴趣,可以把你邮箱留下来,或者直接给我发邮件,wxf0204@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