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移植到VS2005的错误

楼主(2008-07-23):
evc移植到VS2005的错误
将工程从evc4移植到VS2005, 在emulaor中运行,出现断言错误 ,错误信息显示如下:
debug assertion failed!
Program:\Program files\pro.exe
File:
f:\sp\vctools\vc7libsce\ship\atlmfc\src\mfc\filecore.cpp
line 297
如何解决??
工程
信息
failed
files
如何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什么语句引起该断言失败。
可以在Call stack里看看。

网友B:
用debug模式,然后出现问题后,在call stack中,或其它办法定位代码。
查看是什么东西assert失败了。

网友C:
谢谢楼上支持!
但首先是没有这么个F盘,
其次,在VS目录下有filecore.cpp文件,几个不同的版本.
估计错误是在FILE中的SEEK()函数中断言错误,没找到文件的HANDLE.
具体到这个程序中,不知道是指什么文件,还没有进入我的WINMAIN().
查看CALLBACK,当前地址和内容都是汇编代码,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点右键在属性中看看是不是文件指定了这个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