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硬盘分区
junweisteven
junweisteven

网友A(2008-12-27):
硬盘分区
硬盘分区问题
我现在的分区不合理
我想重新分
比如我现在的F盘有三十G、
我想再为它加5G
我已经把这个盘中的所有数据转出来了
我加后会不会影响其它盘的数据?
就是把其它盘的数据搞丢?
数据
影响

网友B:
很简单的,去下个魔法分区就可以了,不会影响原有的数据!看那个盘大了,就减一点,加到F盘里面!但要保证原来盘的空间还够放原有的数据!

网友C:
用PQMagic分区,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任何数据都不会丢,连C盘的大小都可以改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如果是重要的数据,一定要备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网友D:
首先做个ghost备份
然后用pqMagic分区,如果不是很熟悉命令的话,最好用可视化版本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吧!!

网友F:
PQMaigc比较不爽的一点就是:对NTFS分区只能增加、减少空间,不能直接分割、合并,所以比操作FAT32格式的分区要繁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