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无法与服务器通信

楼主(2008-09-11):
gprs模块无法与服务器通信
我用的是mc55 gprs模块,内部封装有tcp协议栈,我通过串口向gprs模块写入AT指令,想与具有公网ip的socket服务器端相连,可是每次向gprs模块写入数据都不成功,不知道是哪里的错误,还请高手指点一下,服务器端还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吗。ps:我是想把开发板通过gprs模块与服务器相连,可现在连gprs模块都没有测试好!分数有点低 ,还请原谅,我没有多少积分
服务器
开发

网友A:
AT命令有响应吗?

网友B:
你的
可是每次向gprs模块写入数据都不成功,
是什么意思?
你的MC55拨号已经上线了吗?(就是已经完成了AT^SISO=0/1/2/3/4)
这样当模块已经上线(服务器已经接收到模块的登陆帧了)才能传数据。
在传输数据前需要向模块请求传输字节:AT^SISW(格式具体参看MC55文档)

网友C:
结贴率太低,拒绝回答

网友D:
创建connecting profile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user,cm
at^sics=0,apn,cmnet
创建tcp service profile
at^siss=1,srvType,socket
at^siss=1,conId,0
at^siss=1,address,"socktcp://……"
打开TCP连接
AT^SISO=1
做到这步 回复都是ok,但是输入AT^SISW=1,20 时就有错误了。
服务器端是用socket建立的 应该没有问题啊 回复的有点晚,还请原谅!

网友E:
一部一部来

网友F:
拜托高手们再给指点一下吧,现在好着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