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编译驱动

楼主(2008-02-02):
EVC 编译驱动
只在命令行下编译过驱动,有些高手在EVC下都可以编译,我弄了好久都没弄好,请问下应该怎么设置project setting让EVC能编译WinCE的驱动,生成正确的DLL文件呢?
多谢~
setting

网友A:
msdn 上说的很清楚,不过一般只有流驱动可以evc

网友B:
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设置,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的项目,创建一个dll就可以了。你说你的没弄好,那出现什么问题?要说清楚问题,别人才能帮助你解决。

网友C:
楼上的说的不错,不过楼主可以用PlatForm Builder去做驱动啊,然后将驱动与nk一起编译,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啊。

网友D:
驱动,用PB做会好一些

网友E:
如果是流驱动,建议用evc

网友F:
谢谢各位啊,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其实就是调用了CEDDK,和一些其他的函数而EVC默认的LIB和H文件里面没有,build的时候出现了链接错误。我看他们好多都修改了project setting就可以了,MSDN上我找了没看见,能具体说下在哪吗?

网友G:
如何在 Windows CE 5.0 中开发和测试设备驱动程序
http://msdn2.microsoft.com/zh-cn/library/aa446913.aspx
现在vc2005 完全可以替代 evc. vc2008支持c++类图功能

网友H:
这么多的回帖 只有2楼的兄弟是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I:
要装PB的...建议用PB编译 那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