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进度条问题......

楼主(2008-02-22):
WinCE进度条问题......
在WINCE上写了个程序...点击按钮进入一个界面时耗时较长,所以想用加载进度解决。。。
请问怎么办。。。
WINAPI上有光标的加载状态没,怎么调用????LoadCursor???
程序是用C#写的。。
程序

网友A:
你不能用进度条?

网友B:
不行....那个控件一用,运行就死机....

网友C:
只能说LZ你用的有问题!

网友D(2010-04-16):
wince下,C#进度条确实有问题,刷新不行,经常显示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