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taskbar window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想把wince 桌面改成winxp风格的,可不知道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如何改,希望那位高手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需要更换Wince系统

PB裁减工程中加入组件:Windows XP-like Sample Skin
具体目录在:
    组件目录:Core OS ->Windows CE devices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User Interface->Customizable UI

然后重新编译工程即可。

网友:
很难改的完全样XP一样,大概像还可能

网友:
引:
改XP皮肤的系统界面颜色
  如果选择了XP SKIN,则在控制面板的"显示"选项中是无法更改一些窗口的颜色的.不过,我们倒是可以通过更改$(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common.reg文件中的XP颜色参数来达到更改窗口颜色的目的.
原XP样式的颜色参数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
  "SysColor"=hex:\
   00,00,00,00,\
   3A,6E,A5,00,\
   00,00,00,00,\
   00,00,00,00,\
   EF,EB,DE,00,\
   FF,FF,FF,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00,\
   C0,C0,C0,00,\
   C0,C0,C0,00,\
   80,80,80,00,\
   31,69,C6,00,\
   FF,FF,FF,00,\
   EF,EB,DE,00,\
   AD,AA,9C,00,\
   80,80,80,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00,\
   73,6D,63,00,\
   FF,FF,FF,00,\
   00,00,00,00,\
   FF,FF,E1,00,\
   EF,EB,DE,00,\
   00,00,00,00

  代表的意思是:
0  COLOR_SCROLLBAR        Color of the gray area of a scroll bar.
1  COLOR_BACKGROUND       Background color of the desktop window.
2  COLOR_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active window.
3  COLOR_IN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inactive window.
4  COLOR_MENU          Background color of a menu.
5  COLOR_WINDOW         Background color of a window.
6  COLOR_WINDOWFRAME       Color of a window frame.
7  COLOR_MENU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menu.
8  COLOR_WINDOW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window.
9  COLOR_CAPTION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a title bar and of the size box and scroll bar arrow box.
10 COLOR_ACTIVEBORDER      Color of the border of an active window.
11 COLOR_INACTIVEBORDER     Color of the border of an inactive window.
12 COLOR_APPWORKSPACE      Background color of multiple document interface (MDI) applications.
13 COLOR_HIGHLIGHT        Color of an item selected in a control.
14 COLOR_HIGHLIGHTTEXT      Color of the text of an item selected in a control.
15 COLOR_BTNFACE         Color of the face of a button.
16 COLOR_BTNSHADOW        Shadow color of buttons for edges that face away from the light source.
17 COLOR_GRAYTEXT        Color of shaded text. This color is set to 0 if the current display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a solid gray color.
18 COLOR_BTN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push buttons.
19 COLOR_INACTIVECAPTIONTEXT   Color of the text in the title bar of an inactive window.
20 COLOR_BTNHIGHLIGHT      Highlight color of buttons for edges that face the light source.
21 COLOR_3DDKSHADOW       Color of the dark shadow for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22 COLOR_3DLIGHT         Highlight color of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elements for edges that face the light source.
23 COLOR_INFO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ToolTip controls.
24 COLOR_INFOBK         Background color for ToolTip controls.
25 COLOR_STATIC         Background color for static controls and dialog boxes. Supported in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26 COLOR_STATICTEXT       Color of the text for static controls. Supported in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27 COLOR_GRADIENTACTIVECAPTION  Color of the title bar of an active window that is filled with a color gradient.
28 COLOR_GRADIENTINACTIVECAPTION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