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硬件的如考勤机上的数据在电视上某一区域显示出来 ...

楼主(2008-04-10):
怎么将硬件的如考勤机上的数据在电视上某一区域显示出来。
怎么将硬件的如考勤机上的数据在电视上某一区域显示出来。
有一个考勤机,刷卡后能够在电视上显示出来,怎么做呀?没有做过的。
考勤机

网友A:
You need to have a driver for your machine and a display adapter supporting TV out

网友B:
这个主要是接口的问题哦。
你查一下电视的输入接口,然后再将考勤机的输出信号转换成相同的信号。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具体的还是没做过。。。。

网友C:
用一块带视频输出显示的机器,将数据读到PC机中显示,PC机本身可以不带显示器了,拿电视做显示器。

网友D:
PIC单片机貌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