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在flash中保存文件!

楼主:
我在flash上烧写的镜像文件为 NK.BIN
我在注册表中添加如下: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Folder"="CortoiFlash"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BootPhase"=dword:0

这样,在进入系统之后,能看到一个CortoiFlash的文件夹,他能够实现任意的保存文件,不需要使wince挂起来实现文件保存!
但是在其他的文件夹中保存的文件,复位重启之后就消失了,不能保存下来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其它地方是RAM,掉电后就不存在了。

LZ去看看CE存贮系统映像的文章吧,这样就清楚了。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

网友:
说白了就是;
CortoiFlash就相当于pc上的硬盘
其它地方就是在内存中的,写到内存中的东西,一掉电不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学习了一下,感谢!

网友:
你的注册表是hive类型的
一般NANDFLASH除了存放bootloader,NK.NB0(NANDFLASH启动方式)之外会吧剩下的空间格式化成FAT,供用户使用,而在其他文件夹放文件则保存在SDRAM里,掉电后自然会消失,重启不会,你贴的注册表就是针对这个的

但是不知道你的内核镜为什么是bin格式 的,一般会编译生成两个,一个bin 一个nb0,或nbx,我的就nb0的

网友:
使用PB编译之后会生成两个格式的镜像文件,一个是.bin还有一个是.nb0
我下载到flash的是.bin文件
当我下载nb0文件的时候就下载失败

网友:
bin 和nb0内容好像都一样的吧 格式一点点区别而已。
搂主的问题是不是romimage 和ramimage得问题

网友:
romimage 和ramimage 的问题 有待牛人来解释一下 我一直高的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说ramimage objectstore是放在内存中的。。。。搞不清楚了  查资料还找不到资料

网友:
1. bin和nb0都是WINCE生成的镜像文件,nb0是纯粹的裸数据二进制文件,一般提供给生产线用烧录器直接烧录到flash中的。而bin文件是微软搞的格式,将nb0中所有0数据都舍弃,将非0数据按顺序保存起来,并在非0数据段前增加起始地址,长度,校验值。bin文件开头有7个标志位。

    eboot中的DownloadIMG只接受bin格式,这是微软设计的。会通过读文件头的7个标志字节来判断是否bin文件。

    所以bin文件和nb0文件本质是同样的有效内容,只是针对不同的烧录方式。

2. 楼主碰到的问题是由于注册表类型造成的。WINCE支持两种Rigister,一种是HIVE-base Rigister,一种是RAM-base Rigister。

HIVE模式下支持所有数据(系统+用户数据)保存在flash,掉电也不丢数据。
RAM模式下,系统数据全部在SDRAM里,掉电就光光。

    HIVE实现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建议楼主先google一下,然后详细看一下WINCE的帮助,再去尝试。希望你不会碰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上的。原来我以为HIVE 和RAM只是 注册标的保存方式
原来HIVE模式下支持所有数据(系统+用户数据)保存在flash。这下我就清楚多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flash的。如果HIVE模式。那么所有数据(系统+用户数据)保存在flash,这是保存在哪个分区?IMAGEFS ?
烧录image的时候是不是要对flash进行分区?

网友:
在烧写镜像的时候,我知道烧写.bin文件时,eboot会自动的格式化flash为binFS文件系统,
如果烧写.NB0文件,是否同样需要格式化flash为binFS文件系统

HIVE模式下支持所有数据(系统+用户数据)保存在flash,掉电也不丢数据。
怎么实现这个模式呢,我现在只有一个文件夹是这种模式,掉电也不丢失,其他都是RAM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32呢?

好像在flash里面没有出现过fat32文件系统

网友:
你现在的文件夹,是以FAT32格式,将Flash剩余空间格式化,提供给用户保存用户程序及数据的。系统仍然在ram,所以会丢失。
HIVE的设置其实很简单,组件里面选HIVE Rigister,注册表里增加HIVE BOOT区间,将需要的放进去。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的时候真要看运气了。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
还是先去google。碰到问题再问,不然空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可以使用Intel的PSM软件,然后在将root system mount到flash中,就可以实现断电保存所有文件,如果还要保存IE历史记录之类的,似乎还要特殊处理一下,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如果将root system mount 到flash中,系统速度会下降。

网友:
Intel的PSM软件 是的 我用过 不过收费  哈哈哈

网友:
我现在的系统中没有开关电源的功能,
断电的时候,是直接就将电源切断,没有任何提示的断电,这样也能保存吗

网友:
en  写的过程就是写flash

网友:
PSM收费吗?我们直接从代理商那里拿的,怎么没有记得给过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