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Lcd 中“-”的编码?

楼主:
急求Lcd 中“-”的编码?
顺便问下Lcd中是怎样进行汉字编码的!

网友:
Lcd中是怎样进行汉字编码的 ???
没有明白!!!

网友:
LCD中有编码吗?
只听说过用点阵来显示数字或者汉字

网友A:
就是用点阵显示,原理呢?怎末显示?

网友:
你需要补一下基础,搞清楚字库,汉字内码这些概念。

点阵显示的原理就是一个点一个点把字给“画”出来。而且这也和wince没关系吧,wince下不需要自己去处理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点阵显示,原理呢?怎末显示?

最简单的人工的办法:

手动搞出N * N的格子

把你要显示的字符在格子上画出来

然后,从格子里,画到的是1没画到的是0算出全部的编码(可能跟LCD的差异方式有不同,你多试几次)

把编码写入LCD的RAM然后送显示指令就可以了

以上工作,有字模工具来完成,如果你找得到合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