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网卡属性中的连接速度为88Mbps

楼主:
在WINDOW自带的驱动,通过本地连接的属性->高级选项里有(Link speed/duplex mode),上面可以通过右边的下拉菜单来选择网卡的速度(10M/100M),和双工(全双工和半双工),那我如果修改他成为我自己定义的速度, 比如88Mbps呢? 是不是要修改.inf文件,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可以修改,如果有那位大虾能教我,在下感谢不及!

网友:
网卡速度是由硬件决定了的,由硬件内部的控制寄存器决定,不能修改为其他的值,10M/100M网卡要么配置为10要么为100M,当前一般的为自适应网卡,根据与partener的连接来决定!

网友:
网络协议规定的速度是理论最大可实现速度,这个值是固定的,不可改。
在实际应用中,最大速度往往小于最大可实现速度。

要想自定义网卡速度,必须做一个本机全网络协议嗅探器,监控从本机网卡出去的所有数据,实时计算传输速度,人为的将平均传输速度控制下来。

网友:
楼上的大侠,
*网络协议规定的速度理论最大可实现速度,这个值是固定的,不可改。 *
那这个固定值在那边定义呢?或者这个值存放在什么地方,请求大侠解惑.

网友A:
我在2k下面修改过,修改成了1.4G,但是xp好像修改不了。

网友:
应该于硬件有关,不好改。

网友B:
没有意义吧,也不可能。。。先搞明白以太网是个什么东西。。。再看看以太网工作模式(10/100M。。。)的协商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2k下面修改过,修改成了1.4G,但是xp好像修改不了。

怎么修改的,能否教我一点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意义吧,也不可能。。。先搞明白以太网是个什么东西。。。再看看以太网工作模式(10/100M。。。)的协商机制。。。
能否给小弟提供以太网工作模式(10/100M。。。)的协商机制,在下感谢不激!!!!!帮帮忙吧

网友:
google "FE自协商"

-------------------------------------------------------------------------
自协商功能允许一个网络设备能够将自己所支持的工作模式信息传达给网络上的对端,并接受对方可能传递过来的相应信息。它使用修订过的10BASE-T的整合性测试脉冲序列(link integrity test pulse sequence)来传递信息,自协商功能完全由物理层芯片设计实现,因此并不使用专用数据包或带来任何高层协议开销。
自协商功能的基本机制就是将协商信息封装进一连串修改后的“10BASE-T连接测试收发波形”的连接整合性测试脉冲。这串脉冲被称为快速连接脉冲(FLP)。
每个网络设备必须能够在上电、管理命令发出、或是用户干预时发出此串脉冲。快速连接脉冲包含一系列连接整合性测试脉冲组成的时钟/数字序列。将这些数据从中提取出来就可以得到对端设备支持的工作模式,以及一些用于协商握手机制的其他信息。
为了保持与现有10BASE-T设备的互操作性,自协商协议还具有接受与10BASE-T兼容的连接整合性测试脉冲(也被称为普通连接脉冲(NLP)序列)的功能。
当一个设备不能对快速连接脉冲做出有效的反应,而仅返回了一个普通连接脉冲时,它将被作为一个10BASE-T兼容设备对待。
FE自协商的规则,可以用下表表示:(FD表示全双工,HD表示半双工)。对于只有一方支持自协商的情况,根据IEEE 802.3的标准,采用并行检测机制。

网友:
不知你对硬件的传输协议了解多少?不一定是只网络传输的,而是任何的,比如I2C,SPI,串口,USB之类的。

涉及到传输,都肯定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时钟,不管是同步传输,还是异步传输,都需要一个时钟作为速度的界定标准。

网络传输同样的,所谓的速度是被硬件控制器(controller)限制死的,传输中对应的波形也被限制死的。否则两端无法通信。

所谓的限速,只是控制数据进出的频率。比如原来每秒出去100MB数据,现在减少为每秒出去88MB,看起来传送速率低了,但是在传输线上的每个字节的速率仍然是一样的。就好像移动硬盘,USB2.0 High Speed,拷贝大文件一般最大在15MB-20MB,但是你如果只拷贝1MB文件,那么等效时间内的传输也只有1MB而已。但是这1MB在USB传输线上的速率仍然是480Mbps。

所以,你说的修改传输速率,无法在硬件上实现,只能通过软件控制网卡实现。

至于有朋友说在2000上实现修改,那也是操作系统控制了网卡的通过数据量来实现的,其实还是软件控制,就像电信可以让你100M的网卡只有2M上网,也可以只有1M上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2k下面修改过,修改成了1.4G,但是xp好像修改不了。

怎么修改的,能否教我一点方法?先谢谢了!

那个修改后只是表明的,真实的传输速率跟修改前完全一样。
不过我已经不用2k系统很多年了,早忘记如何修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2k下面修改过,修改成了1.4G,但是xp好像修改不了。

怎么修改的,能否教我一点方法?先谢谢了!

那个修改后只是表明的,真实的传输速率跟修改前完全一样。
不过我已经不用2k系统很多年了,早忘记如何修改的了
其实我就想修改成虚拟的,.实际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关系.
可否提供点建议,改天到南京来我请你吃南京盐水鸭,喝金陵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