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oronto里面添加组件 与 在bsp文件里修改 这两种方式 ...

楼主(2008-08-05):
在Toronto里面添加组件 与 在bsp文件里修改 这两种方式的问题
关于 在Toronto里面添加组件 与 在bsp文件里修改 这两者并不是联动的。
比如我在config.h里面添加了
#define INCLUDE_TFFS
而在Tornado里面并没有自动添加
TrueFFS Flash File System
组件。
又如我在Tornado里面添加/删除了
TrueFFS Flash File System
组件。但这个改动并没有反映到config.h里的
INCLUDE_TFFS
宏的定义上来。
这种不唯一性给开发带来了不确定性。
怎么看这个问题?
开发
组件

网友A:
不要修改config.h,这个文件应该是需要动的.你应该选择在Tornado中通过图形界面来操作.
至于你说到的在Tornado中修改后config.h没看到改变. 那是因为系统是通过另外的文件来包含config.h,然后在中添加define和undef来处理的.具体哪个文件,你自己看看工程就知道了.
不要怀疑工具本身提供的东东,你应该自己多看看.

网友B:
补充一点:手工修改config.h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会导致Tornado没法维护你的工程,就如你自己提到的那样.

网友C:
本来就是这么设定的。
bsp中的config.h中的设置就像是个模板,工程就是根据模板来生成的,生成后就基本和模板没有关系了,可以自己另外设置。
如果修改了config.h,相应地以后生成的project都按这个来进行。而project中的设置不会影响到config.h。
看一下config.h文件中的最后,就知道为啥是这样到了
#if defined(PRJ_BUILD)
#include "prjParams.h"
#endif /* PRJ_BUILD */
就是说如果在工程中修改了相应的宏,会替换掉config.h之前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