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想做一个linux手机与symbian手机通过Bluetooth互相交换 ...

楼主(2008-07-08):
想做一个linux手机与symbian手机通过Bluetooth互相交换数据的程序,不知道可行不?
有点像直接使用蓝牙功能,支持多点传输,但是不能有输入PIN密码的过程,既交换数据是在后台完成的。有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帮我看看这是否可行?
linux
交换
蓝牙功能

网友A:
那你得写两边的程序了。输入pin密码是蓝牙安全协议规定的,只有第一次输入过,并保存,经过安全认证的,下次才可以不输入。

网友B:
可以一次也不用输入的方法没?比如程序默认设置一个PIN密码,或者干脆绕开这个验证。
记得好像有一些手机的游戏在用蓝牙在实现局域网对战时,没有输PIN的过程。

网友C:
呵呵,你想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