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SystemDirectory()在WINCE下怎么实现?

楼主:
GetSystemDirectory()在WINCE下怎么实现?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代替,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回答我?55555555自己顶一下

网友:
查注册表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Explorer\Shell Folders],可以用个注册表查看工具打开看看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网友:
WINCE下没有C:\ D:\这样的分区盘符,固定位置就是\WINDOWS

网友:
请问LS的,SHGetSpecialFolderPath 函数怎么使用?我现在是要启动IE,先取得系统目录,我用strcpy直接代替不知道行不行

                memset( szSystemDir, 0x0, sizeof(szSystemDir ));
                if ( !::GetSystemDirectory( szSystemDir, sizeof(szSystemDir) - 1 ) )
                {
                        dwRet = GetLastError();
                        ATX_TRACE( AV_LOG_ERROR, "Snap_StartIEProcess", dwRet );
                        break;
                }

                //strcpy( szSystemDir, "\\windows");

                memset( szRundll, 0x0, sizeof(szRundll));
                sprintf( szRundll, "%s\\rundll32.exe", szSystemDir );

                memset( szParam, 0x0, sizeof(szParam));
                sprintf( szParam, "%s\\shimgvw.dll imageview_fullscreen %s", szSystemDir, strJPGFile);

                PROCESS_INFORMATION pi;
                SHELLEXECUTEINFO shinfo;

                memset(&pi, 0, sizeof(PROCESS_INFORMATION));

                memset(&shinfo, 0, sizeof(SHELLEXECUTEINFO));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szRundll, -1, w_szRundll, MAX_PATH);
                MultiByteToWideChar (CP_ACP, 0, szParam, -1, w_szParam, MAX_PATH);

                sh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 SEE_MASK_FLAG_NO_UI;
                sh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info.hwnd = NULL;
                shinfo.lpVerb = _T("Open");
                shinfo.lpFile = w_szRundll;
                shinfo.lpParameters = w_szParam;
                shinfo.nShow = SW_SHOWNORMAL;
                BOOL bRet = ShellExecuteEx(&shinfo);

        }

网友:
大哥,就算是你用evc的帮助搜一下也能找到它的使用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