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f1121time_a 作uart应用怎么设置?

楼主(2008-11-03):
m430f1121time_a 作uart应用怎么设置?
m430f1121time_a 作uart应用怎么设置?

网友A:
用定时器摸拟的话,定时器以一般定时器使用
只是在定时器中断中去处理串口协议

网友B:
给个范例看看

网友C:
TI官网上相应的库就有的
Using the Timer_A UART Library (Rev. A).zip
文件名是这个,你去找找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