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串口接收不正确,请高手帮忙。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单片机每次接收时,在中断程序中总是接收到数据0.

我把相关程序代码贴上,请高手们看看。
//UART0 initialize
// desired baud rate: 4800
// actual: baud rate:4808 (0.2%)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0A = 0x00;
UCSR0C = 0x06; //异步模式,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UBRR0L = 0x67; //set baud rate lo,波特率设置为4800bps.
UBRR0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0B = 0xD8; //接收中断使能,发送中断使能,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iv_USART0_RXC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int8  status, data;
   status = UCSR0A;
   data = UDR0;
   if(data == 0x00)
   {
       PORTE |= (1<    }
}

网友A:
另外我的串口接收是正确的。所以硬件的连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的串口接收是正确的。所以硬件的连接应该问题不大。

这样不能说接收是正确的。
//异步模式,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这个异步模式是指什么?没用过AVR,不清楚你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
用CODEVISION 生成一个模板,看看你配置的寄存器对不对

网友:
楼主,AVR有傻瓜开发方法,用IDE直接生成。

还有你去www.ouravr.com看看,大把成功例子免费下载。

——那是国内最好的AVR发烧天堂。

网友:
我传个成功例子给你。

现在不搞单片机了

/******************************************/
/*           广州天河双龙电子公司         */
/*           http://www.sl.com.cn         */
/*              RS232通信演示程序         */
/*             作者:ntzwq@wx88.net        */
/*               2002年5月10日            */
/*  目标MCU:MEGA8   晶振:外部(EXT) 8MHZ   */
/******************************************/
//  1、使用ICCAVR的终端调试窗口(Terminal),进行通信调试。
//  2、对ICCAVR的终端调试窗口进行设置,设置串口为com1或com2,
//     通信波特率为19200(Tools->Environment Options...)。
//  3、将PC屏幕光标定位于调试窗口中。
#include
#define fosc 8000000 //晶振8MHZ
#define baud 19200         //波特率
//#define osc_address   0x1ff0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_flash(unsigned int add);
/*                  字符输出函数                  */
void put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 (!(UCSRA&(1<
         UDR=c;
        }
/*                  字符输入函数                  */
unsigned char getchar(void)
          {
         while(!(UCSRA& (1<
     return UDR;
        }
/*                        字符串输出函数                    */
int puts(char *s)
        {
        while (*s)
                {
                putchar(*s);
                s++;
                }
    putchar(0x0a);//回车换行
        putchar(0x0d);
        return 1;
        }
/*                    不含回车换行的字符串输出函数          */
void putstr(char *s)
        {
        while (*s)
                {
                putchar(*s);
                s++;
                }
        }
/*                        UART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OSCCAL=read_flash(osc_address);

//---------------------------------------------------

UCSRB=(1<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UCSRC=(1<
}
/*                        RS232通信main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uart_init();
puts("广州天河双龙电子公司RS232通信演示程序");
puts("HTTP://WWW.SL.COM.CN");
puts("MAIL TO:sllg@sl.com.cn");
while(1)
    {
         i=getchar();
         if (i!=0)//按PC键盘开始测试
           {
            putstr("当前按键是:");
                putchar(i);
                putchar(0x0a);
                putchar(0x0d);
            puts("广州天河双龙电子公司RS232通信演示程序");
                puts("HTTP://WWW.SL.COM.CN");
                  puts("MAIL TO:sllg@sl.com.cn");
                putchar(0x0a);
                putchar(0x0d);
           }
        }
}

——这个方法是使用ICC AVR的库函数的方法。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程序了,我已经测试了。
我的串口发送没有问题。
主要问题是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我有点怀疑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程序了,我已经测试了。
我的串口发送没有问题。
主要问题是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我有点怀疑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有条线断了

网友:
1,你用查询方式看看能否收到数据
2,用示波器直接查看RX脚是否有数据

网友:
另外可以用AVR studio仿真一下,看能否进入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