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电动机运行的?

楼主(2008-01-31):
单片机如何控制电动机运行的?
单片机如何控制电动机运行的?
如何
电动机

网友A:
方法很多哈
1,可以通过光偶将强弱电隔离
2.可以通过继电器
3.可以通过mose管

网友B:
如何给信号的那?

网友C:
是什么电机?
直流有刷,直流无刷,交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控制的方法的都不相同

网友D:
我觉得用光偶将强弱电隔离最好,同意楼上的那位看法

网友E:
用光偶+固态继电器

网友F:
1楼回答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