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2000兼容网卡的驱动问题

楼主:
WINCE有自带的NE2000的驱动,这些驱动是否包括总线驱动?比如我要用一个ISA接口的NE2000的网卡是不是还要自己做一个ISA总线的驱动?

网友:
太简单了没人来啊

网友:
应该有的吧 找本书看看?

网友:
帮助里面说 The same device driver can be used in ISA, PCI, and direct system bus designs
只要一个PCI驱动就可以了把.....
不知道看什么书好 能推荐几本不

网友A:
WINCE下没有标配的ISA总线驱动,因为大部分CPU都不支持ISA总线的。至于NE2000网卡驱动用的什么接口,因为没做过,不敢乱说。看驱动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下没有标配的ISA总线驱动,因为大部分CPU都不支持ISA总线的。至于NE2000网卡驱动用的什么接口,因为没做过,不敢乱说。看驱动应该知道。

WINCE的帮助里面PCI BUS部分有提到The same device driver can be used in ISA, PCI, and direct system bus designs .是不是PCI总线的驱动就可以用来驱动ISA总线?NE2000的网卡有各种接口的我们用的是ISA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