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学单片机,要在买零件上花多少钱?

楼主:
有点8086汇编基础及焊接元件的基础
有电烙铁万能表和一大堆电容,电阻,三极管,二极管什么的(这些东西单片机能用到不?)
整天盯着电脑对眼睛太不好了(估计1000多度了),想学学和汇编关系比较大的单片机,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大概都要买什么啊?

网友:
比如说使用51单片机、面包板、按照一些通用的电路如蜂鸣器、数码管扫描、LCD等,30元就够啦。

网友:
电烙铁万能表和一大堆电容,电阻,三极管,二极管 这些肯定用得上。比如说你自制编程器,实验板等就用得到的啊。
因为你去网上买的话,贵点,你自己制作焊接,省钱,也练手啊。最主要是练手,并且做好了你肯定会有更大的兴趣和动力来继续这方面的学习。另外你说的“花钱”,难道不包括买参考书之类的吗?

网友:
如果所在城市有电子元器件市场很方便的。。。

网友:
器件成本一般都不是很贵,相对新一点的可以直接申请样品。

网友:
和8086最接近的单片机就是8051系列了,厂家很多,像ATMEL、NXP、STC、SST、WINBOND、TI、AD、C8051F等都有51兼容芯片的。只不过现在开放单片机也是C语言为主流了。
器件100元以内可以搞定的。51的学习资料是最多的。多在网上搜搜。

网友:
如果自己能焊板子那就自己焊,这个价格在百元以几

如果不行,那就买现成的开发板

100 - 300间

好点的过千也有,呵呵

网友:
零件都便宜啊,关键是楼主为什么要用汇编呢,呵呵

只有在受限的情况下,才考虑汇编,否则首选c

网友:
从表面看,学习一下单片机,几十元的零件费是够了

但学习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只是做个灯或什么的玩玩,而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要几十元、几十元不断的投入,才有可能学以致用。

所以,你问要多少零件费用,这实在是一个难为人的问题。

大家能回答你的是:入门阶段几十至一、二百就够了,具体还要看你想怎么玩。

网友:
买块,开发板吧,用不着太费心

网友:
改变主意了,决定老老实实学汇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