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請教wince可以調用windows下的dll嗎

楼主(2008-05-05):
請教wince可以調用windows下的dll嗎
我現在有一個windows下的dll是針對攝像頭做控制 例如OPEN INTERFACE、IIC的讀寫控制,那我現在可以在WINCE的攝像頭驅動裡用嗎???可以的話,我就可以減少寫攝像頭驅動的時間了。
windows
wince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不行的,除非你有源代码.自己编译一个

网友C:
一般来说是不行的. 当然如果你的CE机器是X86,某些DLL也许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D:
不行的.但部份.OCX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