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EVC下如何刷新整个屏幕!
silow
silow

网友A(2008-05-15):
{求助}EVC下如何刷新整个屏幕!
想刷新设备的整个屏幕,使用函数InvalidateRect,第一个参数需要指定所刷窗体的句柄,但是屏幕窗体不定,或者有好几层且大小不一无法使用GetWindow()
查找,
如果向窗体发WM_PAINT的广播消息的话,不用指定句柄,但是只有自己的窗体得到刷新;了别的窗体还是没有被刷新。
急求高手指教有无其他方式或者以上两种如何有效使用才能达到刷新整个屏幕的效果,切要求屏幕不能因为刷屏有任何晃动。
广播
其他
如何

网友B:
API里面的InvalidateRect和updatewindow只能刷新本程序自己的窗口吧。如果要全屏刷新,估计要和驱动有关了。

网友C:
PostMessage(HWND_BROADCAST, WM_PAINT...

网友D:
这个刷的时候别的位置没有响应

网友E:
API里面的InvalidateRect和updatewindow只能刷新本程序自己的窗口吧。如果要全屏刷新,估计要和驱动有关了。
只要知道句柄是可以的但是屏幕很复杂句柄很难查找

网友F:
枚举最顶层窗口 再枚举次顶层窗口, 再刷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