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系统中的电源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核心板,上面有LPC2220+39VF16011+IS62WV51216组成,四层板,中间一层电源一层地,原本的要求是希望做到低功耗,可现在光这三个器件在MCU掉电模式下都要耗掉1mA以上电流,所以我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进行检查,现在检查到FLASH模块是发现电源有很大的问题。

我将FLASH电源割线断开,用万用表电阻档确实是断开的,但用二极管档测量时,红表笔接电源,黑表笔接FLASH断开的电源引脚,发现显示值为1880,黑红表笔反接显示是断开的。现在上电后,照理说FLASH电源管脚理应是没有电压的,而实际测量是有电压的,系统电源为3.3V,FLASH电源管脚电压侧得是差不多3V。
我又重新焊接了一块核心板,一开始先焊接FLASH,也断开FLASH的电源引脚,万用表打是断开的,当焊上MCU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红表笔接电源,黑表笔接FLASH断开的电源引脚,又发现显示值为1880。
请问以上是何原因产生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掉电模式下MCU管脚连接液晶和没连接液晶电流相差0.8mA,液晶是单独供电的,而且其电源是关闭的,请问掉电模式下,想做到尽可能低的功耗,MCU管脚需怎么设置,如液晶,有DB0~DB7还有那些片选、读写等管脚,是设为输入了,还是设为输出给一个稳定的电平?
谢谢!

网友:
MCU配置为输出低电平,液晶电源关掉,背光关掉
有很多芯片不是关电就会降待机电流的,很多芯片通过其复位,I2C等管脚会漏电进去
真正解决待机最好使用芯片的使能脚,电源是常供的

网友A:
芯片的电源脚与其它管脚之间肯定有个电阻的,这很正常,你用万用表测得的FLASH电源脚的电阻值很正常,因为FLASH的电源脚与它的I/O脚之间肯定是有电阻的,FLASH又接到MCU上。你测得的电压是通过MUC->I/O->FLASH I/O->FLASH电源脚 过来的,这跟微功耗没什么关系。你要降低电流,首先得选可以关闭电源的芯片,芯片有这个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实现待机下微功耗,如果芯片有关闭功能,在关闭状态下,它的引脚自然会切换到高阻状态,不用你去把引脚设成什么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电源脚与其它管脚之间肯定有个电阻的,这很正常,你用万用表测得的FLASH电源脚的电阻值很正常,因为FLASH的电源脚与它的I/O脚之间肯定是有电阻的,FLASH又接到MCU上。你测得的电压是通过MUC->I/O->FLASH I/O->FLASH电源脚 过来的,这跟微功耗没什么关系。你要降低电流,首先得选可以关闭电源的芯片,芯片有这个功能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实现待机下微功耗,如果芯片有关闭功能,在关闭状态下,它的引脚自然会切换到高阻…

?、/
我都被你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