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USB OTG怎么实现啊?看BSP包里面的代码,不见外接U盘(只见自己当PC的U盘)的操作啊!有没做过的人啊?给点思路啊!

楼主:
WINCE下的USB OTG怎么实现啊?看BSP包里面的代码,不见外接U盘(只见自己当PC的U盘)的操作啊!有没做过的人啊?给点思路啊!

网友:
同步可以,接到PC成U盘可以,但外接U盘没反应,U盘灯都不亮啊!为什么?该加的USB HOST/MASS STORAGE组件全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TG首先要求你的控制芯片支持才行。

我的硬件是有了,但没看见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
没有人弄过?!

网友:
看VS2005帮助文件,有了点思路,明天好好整一下,看能不能实现USB OTG!

网友:
快点实现

非常实际的作业

网友:
晚上看了一下,觉得要写一个OTG的驱动程序.参考INTEL ISP1301的OTG驱动程序,觉得整个OTG驱动程序挺复杂的,修改出来真的有难度.仅于此贴记录我的移植过程,希望将来能够有个好结果.不过没什么信心啊,不明白的地方太多了,只有一点点啃了!

1>>S3C6400  DATASHEET
2>>USB OTG技术规范----the USB 2.0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0a.

网友:
今天整了一下。可以参考的ISP1301的驱动程序跟我自己的S3C6400芯片根本就对不上!好痛苦好难搞!觉得创新真难,觉得自己只是有修修补补的能力。一到要自己写的时候,只能两眼发直啊!

网友B:
USB很复杂。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很复杂。mark

是啊,整的一头雾水。eeworld上就没有人弄过吗?

网友:
整了一天,还只是整出了一个流接口的框架!屏蔽掉不不相同的地方,总算编译通过了,DLL可见了,但加载不了,下一步还得比较硬件的差别,看能不能把不同的补上!USB好复杂,心里真的一点底都没有啊!

网友:
OTG的流接口驱动算是加载起来了,在注册表里面可以看到对应的ACTIVEIN项,应该是加载成功了,但没什么反应啊,不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还得对照硬件的不同修改修改。现在SD卡都手影响了打不开了,看来是对系统有点作用了,算是走出了半步!看那个参考的OTG驱动,结构是蛮简单的,没什么东西,但不知道参考移植过来可不可行啊!只有摸着石头过河了!!!

网友:
问了一下三星的技术支持,说三星自己还没有搞定这块,看来得放下一段时间了,等三星搞定再说了!觉得自己只会修修补补啊!创新从何谈起?

网友:
兄弟,俺最近也在弄这个东东,一个人整得很憔悴,一直想找个有相同学习方向的同伴,希望可以交流进步,我的QQ是675221233,有空加我

网友:
小弟最近也要搞usb otg的主口功能,想请教一下两位大侠!我的邮箱是mzb881@163.com,qq是191300850,有空加上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