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X的rtc问题

楼主(2008-05-31):
S3C2410X的rtc问题
请问S3C2410X的rtc是不是一开机就会走
具体一点,是不是实时时钟寄存器里面的数据会自动变化
BCDSEC
BCDMIN
BCDHOUR
这些寄存器
寄存器
RTC

网友A:
在初始话寄存器时我写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设置
/* 配置系统时钟 */
ChangeClockDivider(1,1); // 1:2:4
ChangeMPllValue(0xa1,0x3,0x1); // FCLK=202.8MHz
但是也没反映,请问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如何开启RTC,使用(C语言)

网友B:
这些是配置了系统时钟及设备时钟的分频比,FCLK=202.8MHz,是系统CORE运行在202.8MHz了。
家里没有代码看。明天到公司帮你看一下。不过我记得默认的代码是会开启RTC的,怎么你的没开呢?
还有,你没看2410的datasheet吗?

网友C:
我看了2410的datasheet,和我书上写的一样,那些信息都注意了还是没什么用,还有就是按照书上模版加载的程序,可是RTC就是动不了
你能不能加我一下QQ:41327158,希望能向你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D:
我现在在弄 arm9 2410 弄到I2C总线,有些晕,有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详解或实例供在下参考一下。回复或发到邮箱里都可以,万分感谢!
Email:lgdwell@163.com
QQ:36529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