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
unsigned char aaa=0;

//下面是得到一秒的时间
void  TIM_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count=0;
    if(count==20)
    {
        m0++;
        if(m0>=10)
        {
            m0=0;
            m1++;
        }
        count=0;
    }
    count++;
    aaa++;
}

//外部中断int0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switch1++;
        aaa=0;
}

因为外部中断int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T0的。所以当外部中断int0被触发时,是不是定时器TIM_0将被停止,执行完外部中断int0后才又开始计时,这样是不是影响计时的准确性呢? 如果影响计时准确性,怎么解决呢?

这样当触发int0时,能将aaa清零吗? 因为当外部中断int0触发时会自动保护aaa的值,当int0执行完毕后返回tim_0时会重新将int0触发时保护的aaa值读取,这样是不是就不能将aaa清零了? 如果我想将aaa清零,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
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将aaa赋给另一个变量bbb,让bbb自加(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计数器不会停止。
能将aaa清零。
不会自动保护的。

网友:
aaa当然被清零了,全局变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