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使用directshow采集摄像头数据,需要摄像头驱动吗?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在一个得逻辑的pda上面加一个摄像头模块,前段时间研究了下directshow的使用,但是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directshow在寻找视频设备的时候,我怎么才能让它找到我安装的摄像头模块。在使用directshow之前是不是先做个摄像头的驱动啊?

网友:
no driver is nothing

网友:
window mobile 5.0以上版本,微软统一了camera驱动的格式必须在directshow架构下,所以可以直接使用dshow.更低的版本或者windows ce就不一定了.

网友:
当然需要

网友:
采集摄像头数据,必须有摄像头驱动。

WM5/WM6下,摄像头驱动是有固定格式架构的,就是为了方便DShow应用。

如果是CE,那么最好参考一下WM下的摄像头驱动,虽然DShow不一定能直接应用(因为可能非架构下,有些API不支持),但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多谢各位的真知灼见!

网友:
个人觉得CE下,不适宜用DShow框架开发摄像头

网友:
中星微的是有驱动

网友:
当然要,不过这个通常别人写好了,自己买,不然挺难搞的。

网友:
还光要~~还要个directshow 的camera filter

网友:
5.0以上直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