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浏览器的问题

楼主:
怎样在WINCE下获得网页的源文件?
我的做法:用CreateControl在对话框下新建了一个关于WebBrower的控件,得到了其接口,再用方法:get_Document()获得IDispatch的指针(到这都没有错),然后用IDispatch->QueryInterface()(这一步失败,GetLateError() = 6),想获得IHTMLDocument2的指针,进而获得其网页源文件。调试了很长的时间了,都不行,恳请指导!

网友A:
使用socket发送http的get命令

网友:
因为是新手,socket方面的不是很懂,能否详细一点
多谢!
引用 网友A:

使用socket发送http的get命令

网友A:
不用socket你也可以用api。

例如HttpSendRequest等函数来发送http的get命令。

具体用法和代码例子可以通过baidu搜索

网友:
这个问题,偶没有做过。

只能等其他人来回答。

网友:
试试这种方法,
不过还是以要看有没有人能解决上面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不用socket你也可以用api。

例如HttpSendRequest等函数来发送http的get命令。

具体用法和代码例子可以通过baidu搜索

网友:
自己解答:
还是内核的定制有问题,在"Internet Client Services"下将
IE6.0及其组件加上,把Pocket IE去掉,再重新编译生成SDK即可。
清爽的感觉~
不言而喻

引用楼主 JIGSONG 的帖子:
怎样在WINCE下获得网页的源文件?
我的做法:用CreateControl在对话框下新建了一个关于WebBrower的控件,得到了其接口,再用方法:get_Document()获得IDispatch的指针(到这都没有错),然后用IDispatch->QueryInterface()(这一步失败,GetLateError() = 6),想获得IHTMLDocument2的指针,进而获得其网页源文件。调试了很长的时间了,都不行,恳请指导!

网友:
IE6 与 PIE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MSDN上的只适用于IE6

网友:
感激啊!! 这个问题也折磨了我一周的时间,现在赶紧试试

网友:
楼主所说“在"Internet Client Services"下将
IE6.0及其组件加上,把Pocket IE去掉,再重新编译生成SDK即可”
请问题wince内核需不需要重新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