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5.0不支持directsound, 那用directsound开发的程序 ...

楼主(2008-08-07):
wince5.0不支持directsound, 那用directsound开发的程序该怎么办
我现在想把一个VC下用directsound开发的程序转到EVC下,用PB定制内核时发现CE5.0不支持directsound,开发板是5.0的BSP包,我该怎么办?谢谢!
定制
程序
开发

网友A:
PB里面吧DX系列的东西都加进去就好了,定制系统的时候5.0可以把MPGE和DX的东西都定义在系统里面的
定义了你才能用啊。

网友B:
Catalog ->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下面很多东东可以加进去看看的

网友C:
告诉你,是支持的,,

网友D:
那原来的程序中include"dsound.lib", include"dsound.h" 改成什么呢,程序需要做哪些改动呢?谢谢大家!

网友E:
去看看norains在CSND的BLOG,有一篇文章关于这个的。
好像是CMedia类吧,你查找一下。

网友F:
我用到了directsound的8个音频特效的接口函数,我看了一下,现在PB5.0中没有这8个音频特效接口函数了,难道我的程序在5.0中不能用了吗?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