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disk在Vista下不能创建盘符?

楼主:
请问大牛们,我在Vista系统下使用Filedisk时命令如下:
filedisk /mount 0 c:\filedisk.img 8M t:
没有提示错误,filedisk.img也建立起来了,但是在我的电脑里或dir t(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路径”):都没有T盘。
请问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没用过filedisk。是在管理员身份下运行的吗?在开始菜单中找到命令提示窗口的快捷方式,点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

网友:
您好,是用管理员身份的执行的。如果不用管理员身份会出现T:拒绝访问。
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原因?

网友:
可能是filedisk不支持Vista。你在磁盘管理器中看看有没有创建出新的设备,如果有,可以试试手动添加盘符。

网友:
Vista下是否还支持FileDisk创建新盘符?这个问题已经有人问过的。不用Vista,不过建议先确认一下吧。

网友:
我又试了一下,发现t盘建立后如果format一下,就可以使用dir t了,可是在资源管理器中还是没有。在地址栏中直接输入t:也提示位置不存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的用户线程上下文关系造成的. 还有,建议自己对系统广播逻辑盘MOUNT 通知.

网友:
Treeyan,您好,请问“自己对系统广播逻辑盘MOUNT 通知”怎么实现呢?实在抱歉,对此我一点思路都没有,网上也没有相关资料。麻烦您了。

网友:
把帐户控制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
jszln1127,您好,我试了一下,关闭UAC后就正常了。不过能不能在UAC开启的情况下使功能正常?Treeyan说的“自己对系统广播逻辑盘MOUNT 通知”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需要提升MOUNT时候的权限,
但是UAC开启时默认的是非管理员的权限运行的,
仅在需要的时候才提升权限,
所以,需要改造MOUNT函数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756973.aspx

网友:
我的英文不太好,借助翻译软件看了您给的网站,我的主程序是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的,调用的驱动是不是应该也是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的呢?如果是的话,关闭UAC和开启UAC并以管理员权限运行有什么区别呢?
十分感谢。

网友:
你要是开着UAC,用管理员权限运行的是filedisk的执行程序。
但是底层驱动还是用非管理员权限运行,所以有错误呢。

要是想开着UAC的话,需要把底层驱动的执行权限也提升到管理员权限呢

网友:
自己对系统广播逻辑盘MOUNT 通知”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
那“把底层驱动的执行权限提升到管理员权限”或“自己对系统广播逻辑盘MOUNT 通知”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在驱动里面建立全局符号链接 然后在应用层definedosdevice
对于vista以上要使用SHChangeNot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