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WINCE OV511的SOURCE CODE問題

楼主:
不知網上的各位大大有沒有人去讀過WINCE OV511的SOURCE CODE,我看裡面的CODE並沒有對OV7620 SENSOR下值???這樣對嗎???因為我身邊沒有網眼V2000的攝像頭,所以也無法確定這網絡上載下來的驅動能不能動。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我读过...有滴..你自己好好研究以下,他们是iic来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我读过...有滴..你自己好好研究以下,他们是iic来操作的。。。

0001cxg你好,我在USBVedio.h只有看到OV511 define 的這些值,但是沒有看到Sensor 寄存器的Define,可以麻煩告知我在哪裡嘛???謝謝

//////////////////////////////////////////////////////////
/* Camera interface register numbers */
#define R511_CAM_DELAY                0x10
#define R511_CAM_EDGE                0x11
#define R511_CAM_PXCNT                0x12
#define R511_CAM_LNCNT                0x13
#define R511_CAM_PXDIV                0x14
#define R511_CAM_LNDIV                0x15
#define R511_CAM_UV_EN                0x16
#define R511_CAM_LINE_MODE        0x17
#define R511_CAM_OPTS                0x18

/* Snapshot mode camera interface register numbers */
#define R511_SNAP_FRAME                0x19
#define R511_SNAP_PXCNT                0x1A
#define R511_SNAP_LNCNT                0x1B
#define R511_SNAP_PXDIV                0x1C
#define R511_SNAP_LNDIV                0x1D
#define R511_SNAP_UV_EN                0x1E
#define R511_SNAP_OPTS                0x1F

/* DRAM register numbers */
#define R511_DRAM_FLOW_CTL        0x20
#define R511_DRAM_ARCP                0x21
#define R511_DRAM_MRC                0x22
#define R511_DRAM_RFC                0x23

#define R51x_SYS_RESET                0x50
#define R51x_SYS_INIT       0x53

#define OV511_NUMSBUF                2

#define FRAMES_PER_DESC                10

网友:
int Ov511ModeInitRegs(PDRVCONTEXT pDrv,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ub_flag)
{
        int hsegs, vsegs;

        if (!Ov51xStop(pDrv))
        {
                return 0;
        }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UV_EN, 0x01);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UV_EN, 0x01);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OPTS, 0x03);

        /* Here I'm assuming that snapshot size == image size.
         * I hope that's always true. --claudio
         */
        hsegs = (width >> 3) - 1;
        vsegs = (height >> 3) - 1;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PXCNT, hsegs);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LNCNT, vsegs);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PXDIV, 0x00);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LNDIV, 0x00);

        /* YUV420, low pass filter on */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AM_OPTS, 0x03);

        /* Snapshot additions */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PXCNT, hsegs);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LNCNT, vsegs);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PXDIV, 0x00);
        RegisterWrite(pDrv, R511_SNAP_LNDIV, 0x00);

        /*
        if (ov->compress) {
                /* Enable Y and UV quantization and compression */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OMP_EN, 0x07);
                RegisterWrite(pDrv, R511_COMP_LUT_EN, 0x03);
                ov51x_reset(ov, OV511_RESET_OMNICE);
        }*/

        if (!Ov51xRestart(pDrv))
        {
                return 0;
        }

        return 1;
}

//给OV511寄存器赋初始值(在OV511初始化时调用)
int WriteRegvals(PDRVCONTEXT pDrv)
{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RESET,0x7f);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INIT,0x01);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RESET,0x7f);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INIT,0x01);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RESET,0x3f);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INIT,0x01);
        RegisterWrite(pDrv,R51x_SYS_RESET,0x3d);

        return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