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外遥控资料

楼主:
我的目的:
想知道常用红外遥控器(电视、空调、手机、特别是那种万能遥控器)的,原理(最好有所用芯片型号、电路图资料);
及编码方法(编码应该是通用的吧,我的遥控器控制另一台空调只要设置下型号码就行);
用单片机加红外接收器识别这些编码的方法;
用单片机加红外发射器模拟一个徭控器的方法。

当然如果有谁能给出最后一个问题的资料,那前面几个都解决了。
我自己已找了些(过会传上),但说得太。。。反正我看得头晕,还不知道这些资料讲得哪种徭控器用在什么方面的。。。尤其那些个所谓的加了详细注释的示例程序。。。。
有没有谁有全面的介绍我的需求的资料?

网友:
真的没人做过么?总得来个接分的嘛,要不我的分就浪费了。。。。

网友:
请联系我吧

网友:
请联系我吧,我的方案让你偷着乐!13947374739 难题找我试试吧.

网友:
建议取2@1ic上找找答案,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
编码当然不是通用的,可以说有几个家电品牌就有几个遥控器编码,不过常用的就有那几种。万能遥控器只是一种编码一种编码的尝试,直到尝试出有作用的编码为止。
这里有各种遥控器的编码时序图,
http://soft.cnidz.com/soft/UploadFile/2008-1/20081141543983919.rar
遥控器的红外编码芯片有很多种,你随便打开一个遥控器就能找到一种。建议LZ可以买几种遥控器,然后用示波器观察编码波形。
下面是常用的一款遥控器芯片的资料:http://www.szkexinda.com/soft/M50560.pdf
只要知道了编码方式,怎么去做解码的程序就是考验LZ的事情,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写解码程序,呵呵

网友:
给你一个C51代码,WORD说明有图,发不上来,就算了,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sm1623_dout=P1^0;
sbit sm1623_din=P1^1;
sbit sm1623_clk=P1^2;
sbit sm1623_stb=P1^3;
sbit hw_send=P1^4;
sbit sound=P1^5;
sbit P3_2=P3^2;

void delay(uchar delay_temp);//长延时
void delaym(uchar delaym_temp);//短延时
void disp(uchar dis);
void display();
uchar key(void);
uchar key_deal(void);

uchar i,j,k;
uchar temp_1,temp_2;
uchar code_dis[6];
uchar pulse;
uchar hw[34];

const uchar code hw_t[13]={3,2,3,2,6,2,3,2,3,2,3,2,3};
const uchar code hw_1[12]={2,3,2,3,2,3,2,3,2,3,5,3};
const uchar code hw_2[12]={2,3,2,3,2,3,2,3,5,6,0,0};
const uchar code hw_3[12]={2,3,2,3,2,3,2,3,5,3,2,3};
const uchar code hw_4[12]={2,3,2,3,2,3,5,6,2,3,0,0};
const uchar code hw_5[12]={2,3,2,3,2,3,5,6,5,3,0,0};
const uchar code hw_6[12]={2,3,2,3,2,3,5,3,2,6,0,0};
const uchar code hw_7[12]={2,3,2,3,2,3,5,3,2,3,2,3};
const uchar code hw_8[12]={2,3,2,3,5,6,2,3,2,3,0,0};
const uchar code hw_9[12]={2,3,2,3,5,6,2,3,5,3,0,0};
const uchar code hw_0[12]={2,3,2,3,2,3,2,3,2,3,2,3};

//红外测试程序
exint0() interrupt 0
{
        TR0=0;TR1=0;//关闭定时器0、1
        if(pulse>15)
        {
                TR0=0;TR1=0;
                TL0=0;TH0=0;TL1=0;TH1=0;
                pulse=0;
                return;
        }

        hw[pulse*2]=TH1-TH0;//低电平宽度
        hw[pulse*2+1]=TH0;//高电平宽度
        TL0=0;TH0=0;TL1=0;TH1=0;//定时器赋初值
        TR0=1;TR1=1;//打开定时器0、1
        delaym(10);//延时判断是否是干扰脉冲(干扰脉冲比较窄)
        P3_2=1;//判断INT0输入端是否为高电平,如是高电平说明是干扰脉冲
        if(P3_2==1)
        {
                TR0=0;TR1=0;
                TL0=0;TH0=0;TL1=0;TH1=0;
                pulse=0;
                return;
        }
        pulse++;
}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i;
        if(temp_2==0)//红外接收
        {
                TR0=0;TR1=0;//关定时器
                TL0=0;TH0=0;TL1=0;TH1=0;//定时器赋初值
                pulse=0;
                for(i=0;i<16;i++)
                {
                        hw[2*i]=0;
                        hw[2*i+1]=0;
                }
                hw[20]=0;
        }
        else//红外发送
        {
                if(pulse==26)
                {
                        EA=0;
                        TR0=0;//关闭定时器0
                        hw_send=1;
                        return;
                }
                if(hw[pulse]!=0)
                {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hw_send;
                }
                else//遇到最后一个脉冲
                {
                        EA=0;
                        TR0=0;//关闭定时器0
                        hw_send=1;
                        pulse=26;
                }
        }
}

timer1() interrupt 3
{
        uchar i;
        EA=0;
        TR0=0;TR1=0;
        hw[2*pulse]=256-TH0;//可以计算最后一个低电平宽度
        TL0=0;TH0=0;TL1=0;TH1=0;

        //获得遥控按键键值并显示
        if(memcmp(hw+15,hw_1,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1;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2,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2;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3,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3;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4,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4;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5,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5;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6,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6;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7,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7;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8,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8;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9,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9;
                display();
                goto hw_ok;
        }
        if(memcmp(hw+15,hw_0,12)==0)
        {
                sound=0;//鸣响
                code_dis[5]=0;
                display();
        }
hw_ok:        pulse=0;
        for(i=0;i<16;i++)
        {
                hw[2*i]=0;
                hw[2*i+1]=0;
        }
        hw[20]=0;
        EA=1;
}

main(void)
{
start:
        hw_send=1;
        temp_2=0;
        //---------------------------------------红外接收测试
        pulse=0;
        EA=0;
        TL0=0;
        TH0=0;
        TL1=0;
        TH1=0;
        TMOD=0x19;//T0受INT0控制、T0、T1为定时,工作方式1
        IT0=1;//外部中断0为边沿触发方式
        EX1=0;//不允许INT1中断
        EX0=1;//允许INT0中断
        ET1=1;//允许T1中断
        ET0=1;//允许T0中断
        EA=1;//允许中断

        for(i=0;i<5;i++)code_dis[i]=13;
        code_dis[5]=10;
        display();//最后一位显示黑
        while(key_deal()!=8)
        {
                delay(0xff);
                if(code_dis[5]!=10)
                {
                        sound=1;//关鸣响
                        code_dis[5]=10;
                        display();//最后一位显示黑
                }
        }

        //---------------------------------------红外发送测试
        EA=0;//关中断
        temp_2=0xff;//表示定时器0中断中执行红外发送程序
        pulse=26;
        TL0=0;
        TH0=0;
        TL1=0;
        TH1=0;
        EX1=0;//不允许INT1中断
        EX0=0;//不允许INT0中断
        ET1=0;//不允许T1中断
        ET0=1;//允许T0中断
        code_dis[5]=10;
        display();
        sound=0;
        delay(0xff);
        sound=1;
        memcpy(hw,hw_t,15);
        for(i=0;i<5;i++)code_dis[i]=14;
        code_dis[5]=10;
        display();

网友:
接上

        while(1)
        {
                temp_1=key_deal();
                switch(temp_1)
                {
                        case 1:
                                EA=0;
                                goto start;
                                break;
                        case 2: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2,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2;
                                display();
                                break;
                        case 3: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3,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3;
                                display();
                                break;
                        case 4: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4,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4;
                                display();
                                break;
                        case 5: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5,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5;
                                display();
                                break;
                        case 6: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6,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6;
                                display();
                                break;
                        case 7: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7,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7;
                                display();
                                break;
                        case 8:
                                if(pulse==26)
                                {
                                        delay(0xff);
                                        pulse=0;
                                        memcpy(hw+13,hw_8,12);
                                        TH0=0xff-hw[pulse];
                                        TL0=0xe0;
                                        pulse++;
                                        hw_send=0;
                                        EA=1;//允许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0
                                }
                                sound=0;
                                code_dis[5]=8;
                                display();
                                break;
                        default:
                                if(pulse==26)
                                {
                                        sound=1;
                                        hw_send=1;
                                        TR0=0;//关定时器0
                                        EA=0;
                                }
                                break;
                }
        }
}

void delay(uchar delay_temp)//延时子程序
{
        uchar i,j;
        for(i=0;i
        {
                for(j=0;j<255;j++);
        }
}

void delaym(uchar delaym_temp)//延时子程序
{
        uchar i;
        for(i=0;i
}

void disp(uchar dis)//送显示命令子程序
{
        uchar dis_i,dis_temp;
        dis_temp=0x01;
        for(dis_i=0;dis_i<8;dis_i++)
        {
                sm1623_clk=0;
                delaym(1);
                if((dis&dis_temp)==0){sm1623_din=0;}
                else{sm1623_din=1;}
                sm1623_clk=1;//上升沿输入数据
                delaym(1);
                dis_temp=dis_temp<<1;
        }
}

void display()//显示子程序
{
        uchar code_dis_d[6];
        uchar i;
        for(i=0;i<6;i++)//计算显示码
        {
                switch(code_dis[i])
                {
                        case 1:
                                code_dis_d[i]=0x06;
                                break;
                        case 2:
                                code_dis_d[i]=0x5b;
                                break;
                        case 3:
                                code_dis_d[i]=0x4f;
                                break;
                        case 4:
                                code_dis_d[i]=0x66;
                                break;
                        case 5:
                                code_dis_d[i]=0x6d;
                                break;
                        case 6:
                                code_dis_d[i]=0x7d;
                                break;
                        case 7:
                                code_dis_d[i]=0x07;
                                break;
                        case 8:
                                code_dis_d[i]=0x7f;
                                break;
                        case 9:
                                code_dis_d[i]=0x6f;
                                break;
                        case 10://显示黑
                                code_dis_d[i]=0x00;
                                break;
                        case 11://显示A
                                code_dis_d[i]=0x77;
                                break;
                        case 12://显示d
                                code_dis_d[i]=0x5e;
                                break;
                        case 13://显示-
                                code_dis_d[i]=0x40;
                                break;
                        case 14://显示8.
                                code_dis_d[i]=0xff;
                                break;
                        default://显示0
                                code_dis_d[i]=0x3f;
                                break;
                }
        }
        sm1623_stb=0;
        disp(0x02);//显示模式6位12段
        sm1623_stb=1;
        delaym(1);
        sm1623_stb=0;
        disp(0x40);//设置数据
        sm1623_stb=1;
        delaym(1);
        sm1623_stb=0;
        disp(0xc0);//设置地址
        disp(code_dis_d[0]);//1
        disp(0x00);
        disp(code_dis_d[1]);//2
        disp(0x00);
        disp(code_dis_d[2]);//3
        disp(0x00);
        disp(code_dis_d[3]);//4
        disp(0x00);
        disp(code_dis_d[4]);//5
        disp(0x00);
        disp(code_dis_d[5]);//6
        disp(0x00);
        sm1623_stb=1;
        delaym(1);
        sm1623_stb=0;
        disp(0x8a);//控制显示
        sm1623_stb=1;
}

uchar key(void)//按键读数据子程序
{
        uchar key_i,key_temp,key_re;
        key_temp=0x00;
        for(key_i=0;key_i<8;key_i++)
        {
                sm1623_clk=0;//下降沿输出数据
                delaym(1);
                if(sm1623_dout==0){key_temp=key_temp&0x7f;}
                else{key_temp=key_temp|0x80;}
                key_re=key_temp;
                sm1623_clk=1;
                delaym(1);
                key_temp=key_temp>>1;
        }
        return key_re;
}

uchar key_deal(void)//按键处理子程序,返回按键编号
{
        uchar temp_k1,temp_k2;
        sm1623_stb=0;
        disp(0x42);//读键扫数据指令
        temp_k1=key()&0x1b;
        temp_k2=key()&0x1b;
        sm1623_stb=1;//取消片选,如果没有此语句按键5时,会出现按键1被按下的现象
        if(temp_k1!=0x00)
        {
                switch(temp_k1)
                {
                        case 0x01:
                                return 0x01;
                                break;
                        case 0x02:
                                return 0x02;
                                break;
                        case 0x08:
                                return 0x03;
                                break;
                        case 0x10:
                                return 0x04;
                                break;
                        default:
                                return 0x00;
                                break;
                }
        }
        if(temp_k2!=0x00)
        {
                switch(temp_k2)
                {
                        case 0x01:
                                return 0x05;
                                break;
                        case 0x02:
                                return 0x06;
                                break;
                        case 0x08:
                                return 0x07;
                                break;
                        case 0x10:
                                return 0x08;
                                break;
                        default:
                                return 0x00;
                                break;
                }
        }
        return 0x00;
}

网友:
我有详细资料.QQ:50638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