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Tmega16控制LCD1602显示数数据,为什么无显示。但在仿真软件上却可以。单片机频率为4M

楼主:
/*?????¨??RS*/
#define RS_CLR        PORTB&=~(1 << PB1)/*????????*/
#define RS_SET        PORTB|=(1 << PB1)/*????????*/

/*RW*/
#define RW_CLR        PORTC&=~(1 << PC5)/*????????*/
#define RW_SET        PORTC|=(1 << PC5)/*????????*/

/*E*/
#define  E_CLR        PORTC&=~(1 << PC4)/*????????*/
#define  E_SET        PORTC|=(1 << PC4)/*????????*/

#define  XS  PORTA

void busy()                                                                              //?ì?é??????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10;j++);
}

void inorder(unsigned char order)                           //???ü??
{
      XS=order;
      RS_CLR;          //RS=0;
      RW_CLR;          //RW=0;
      E_SET;          //E=1;
      busy();
      E_CLR;          //E=0;

}

void indata(unsigned char datar)                            //??????
{
            XS=datar;
      RS_SET;                   //RS=1;
      RW_CLR;                   //RW=0;
          E_SET;         //E=1;
          busy();
          E_CLR        ;               //E=0;

}

void initlcd (void)
{
         inorder(0x01);
     inorder(0X38);                //8??2??5X7???ó
     inorder(0X0f);                //?????÷??????±ê??????????
     inorder(0X06);                //??×?????????±ê×???????
         inorder(0x01);                //??????
}
以上程序为"1602.h"文件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1602.h"
void port_init(void)
                DDRA  = 0xFF;
                //PORTA = 0x00;
{
                DDRB  = 0xFF;
                //PORTB = 0x00;
                DDRC  = 0xFF;
                //PORTC = 0x00;
}

void main()
{
                 port_init();
                 initlcd ();

            inorder(0x80);                     //??±ê???òLCD???????×????
                  indata('A');                    //????
                indata('B');                    //????
                indata('C');                    //????
                indata('D');                    //????

                 inorder(0xc0);                    //??±ê???òLCD???????×????
                  indata(0x30);                    //????
                indata(0x30);                    //????
                indata(0x30);                    //????
                indata(0x30);          //????
                while(1);

}

网友:
LCD1602操作时,对控制器每次读写之前,必须进行读写检测,确保STA7为0,防止lcd处于Busy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