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IM卡中电话簿文件是怎样存储的?

楼主:
    ETSI 规范上说明USIM卡支持大容量的电话号码簿,它支持多个姓名字段还有多个电话号码,那么请问在64K的存储空间上如何才能实现几百个号码的存储呢?而且卡中还有可能存放短信等其它内容,希望有高手能指点.

网友:
你指的是3G的phonebook吗?那个东西可以吃掉任何空间。

网友:
是啊,但是目前假定卡片的用户数据空间只有64K,怎么能放下那么多的电话记录呢?会不会是存储在外带存储卡上呢/?

网友:
按phonebook的规范,只会存储到usim卡里面,容量不是问题,现在更大容易的sim卡已经存在,像电话本这种占用空间不大的功能,是没必要存储在外面的存储卡上的。

假设卡中有64K空间供用户使用,理论上用户最多建254套phonebook,每套又可以存储254条电话,每条电话可以有很多个附加项,比如邮件,座机,昵称等等,这样算下来占用的空间当然很大。

但是实际上,用户是不会建立254套电话本的,按俺们以前的做法,只建两套就够了,而且按phonebook规范,所有的phonebook文件必须以4fxx命名,这样实际上一个应用下最多只有255个文件可供建立phonebook。这样算下来,最多也没几套,(更详细的细节已经忘了)。

网友:
   恩,多谢.
   很多智能卡公司推出的产品说明上标明说"卡容量有64K 128K 256K",这些容量是就指的是用户数据空间吧(存放电话簿、短信等等)?建立两套phonebook的话,也就是说大概500条电话了。按照ETSI的phonebook规范说明,我初步估算了一下,包括每条电话,和它的附加项(呢称、邮件、座机等)大概是要要占用40~50K的空间。这样想着,估摸着64K的就有点不够用了

网友:
64K,128K等等,是指用户最大可用多少空间,实际上,用户自己是没有权限建立文件的,文件都是出厂时确定好了的。

网友:
   电话簿包含了很多文件,按照规范上讲的,一个完整条目的信息分别存储在不同的标准文件里,比如姓名、附加号码和e-mail是分别存放在三个文件里,但是这些文件(或文件里的相关记录)是相互有关联的,那么是不是只要按各标准文件要求的格式存储好数据就行了(在个人化的时候),至于怎么读一个条目的完整信息是终端的事,程序里不用处理?

网友A:
卡不用处理,完全是终端的事情。但是卡要处理2G和3G同步的事情,这个东西挺麻烦,很多公司也不明白规范上到底是怎么描述的。

网友:
弱弱的一问题请教一下:
市场上的卡的卡容量一般都是:32K,64K 128K 256K
那可不可以做80K、100K诸如此类的容量呢

网友:
to 8楼,可以的,做的好的话,可以留给用户任意大小的空间,比如35K,或者41K等等。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

网友:
    看了一个USIM电话簿中数据的在卡中存储格式的例子,中文字符为UCS2编码,如:张三(5F20 4E09);
但是英文和数字的编码怎么看不懂,如电话号码:13912345678,编码为3119325476F8FFFFFFFF(10个字节);
电子邮件:chinamobile@chinamobile.com编码6374DA1D6EBFC56976193846A7DDE1F65B9C66975DE3771BFFFFFFFFFFFF,
数字和英文的编码是怎么样的,好象也不是ASCII编码,不太明白

网友:
adn的号码是高低位取反的

而邮件就是直接存储的ascii码,不过其@被存成0

网友:
你那个存储的是压缩的。

        //6374DA1D6EBFC56976193846A7DDE1F65B9C66975DE3771B
        //原始长度24,解压缩后的长度27
        chinamobile@chinamobile.com

方法同gsm压缩/解压缩一样,通过移位来将8个ascii字节压缩成7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不用处理,完全是终端的事情。但是卡要处理2G和3G同步的事情,这个东西挺麻烦,很多公司也不明白规范上到底是怎么描述的。

   我在有的资料上也看到过"终端应支持卡片内电话簿与后台的同步。",这些讲"同步"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
   标准文件上说如果号码簿支持同步功能,要建一些诸如唯一标识符文件\同步计数器文件等